求助:宏基4520G开机黑屏,有淡淡的背光

楼主(2011-12-20):
宏基4520G黑屏,有淡淡的背光。外接无显示 这个机子插了一个外接的独立显卡,型号是g86-603-a2 去掉这个显卡后开机直接是黑屏,无背光,而且感觉机器在不断的重启。外接还是  无显示 请教下这种情况是这个外接显卡的故障还是主板本身的故障??

补充:已经确定是独立显卡的问题了,加焊了显卡芯片,现在可以点亮了

网友(点评):
判断显卡故障,你可以先用风枪吹一下显卡,能亮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先看屏是好还是坏的,如果屏没有背光可能是灯管或高压的问题,,

网友:
外接也没有显示的

网友:
这个机器90%都是显卡板问题

网友A:
外接不显说明和屏应该没有关系了,你先查一下独立的显卡,再查一下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不显说明和屏应该没有关系了,你先查一下独立的显卡,再查一下主板,

插上独立显卡和不插独立显卡都无法开机,不可能两个显卡都坏了吧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独立的,板载没有显卡。没有显卡板应该是不亮的。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版坏的居多,通病吧算是,跟dell1420 1400 d620 d630差不多

网友B:
有点没看明白。
LZ说:去掉这个显卡后开机直接是黑屏,无背光,而且感觉机器在不断的重启。外接还是无显示
没了显卡怎么可能可以点亮。

网友:
你说的是灰屏吧   先做显卡吧   没那么麻烦

网友:
北桥有问题啦

网友:
G86的显卡很容易虚汗的

网友:
mcp67北桥,不好弄

网友:
碰到过显卡问题 的,不插显卡版的话应该是不会亮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没看明白。 LZ说:去掉这个显卡后开机直接是黑屏,无背光,而且感觉机器在不断的重启。外接还是无显示 ...

这个本子的独显直接是一块外接卡。莫非它的主板上没有集成显卡?如果是这样的话单独买一块独显卡插上就行了吧?

网友:
是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情况。你不会以为拔了这个。机器上还有其他显卡???

网友:
603的肯定是显卡了,要不然就是灯管和高压条了

网友:
这款电脑北桥也很容易出问题的。前我也是接到这款型号的电脑。。后来是北桥虚焊了

网友:
显卡空焊。。

网友:
我修过好几个台,全是做的二合一的北桥。

网友:
先做显卡 显卡坏的几率大些。

网友:
得到经验,踢楼猪一脚。

网友:
哈哈,昨天也碰到一样的机器,加焊显卡就可以用了,但不知能用到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