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烈庆祝升级为正式用户。帮大家解决电脑和数据恢复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本人也不是什么高手。只是有些解决故障的经验而已,现在是做数据恢复的,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关于硬盘维修,数据恢复。电脑故障方面的检测问题(因为芯片级的问题不懂。不是专业修的)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知无不言。不知的帮您的找资料
可能我不会一直在线。上线后会及时回复的。

网友:
那就收藏一下 有事就会找你  可以免费提供帮助吗?

网友A:
我菜鸟,一个移动硬盘只一个分区,双击分区弹出什么IO错误,打不开,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菜鸟,一个移动硬盘只一个分区,双击分区弹出什么IO错误,打不开,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这种情况有的是坏道造成的。你可以下一个vcr42freevcr42free软件,

在WIN下,可以检测硬盘坏道,速度取决于你的接口,

有三方面原因,
1.盒或线的问题。
2.坏道
3.软件方面问题。重新格式化就可以。

如果数据重要。不要做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问题,没问题。不耗时间没问题

恩,你在什么地方 呢 我在湖南长沙

网友D:
硬盘容量为0怎么能修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你在什么地方 呢 我在湖南长沙

哈尔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容量为0怎么能修复好呢

不同硬盘偹方法不同

网友B:
呵呵,挺远的了 ,那边应该很冷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用PE复制的资料都不见了,可以看到磁盘容量还是有的

再看下占用空间,如果说没有占用,可能是删掉或是病毒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挺远的了 ,那边应该很冷了吧

老冷了,现在应该是零下25度左右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高了吧。分析的很专业了。有问题还的请教你。

网友: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有问题再请教。

网友(2012-01-27):
很高兴能听到有人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