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s600对焦时断电,求解

楼主(2011-12-20):
用户送修的s600说是拍照时断电,检查后发现开机正常变焦也正常就是在按下快门对焦时会出现断电的情况,外接电源测试后发现拍照时电流有0.6A 但对焦时电流可以到1A,客主户用的是干电池难怪会断电
三星

网友:
换了电池就可以了吗?

网友:
如果机器没有进水。换一下对焦组件试试。换了对焦件还是故障一样。哪么对焦驱动有问题了。

网友:
多听听老师的思路,可能帮助很大

网友:
换充电电池 充电时电流大是闪光灯电容充电。。。。太差的电池提供不了大电流断的电。 有用加点分啊。!!!!

网友:
闪光灯的电容有开机就充电和半按快门充电两种形式 你关闭闪光灯试下。如果关闪光灯 不断 确认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