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学员秒杀sony本触发掉电

楼主(2011-12-20):
接到客户送来的机器,一按开机键就掉电了,拆开后发现板子是富士康代工的。先检查有没有掉件,进水,被腐蚀的地方,检查结果正常。找到图纸,用了5分钟查了一下上电时序,因为喜哥常说,每个板子在修之前要弄明白它是怎么工作的,才能快速判断故障所在。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发现这个板子的时序和华硕A8E时序有些相似。查了一下待机电源管理芯片MAX1999,待机时+3Valw+5Valw都正常,芯片的工作条件也正常,在这里就不一一列出查哪些条件了,又查了一下线路上的滤波电容,都正常。开机触发,+3Valw+5Valw待机电压为0V了,上管无电压,下管有电压。根据上面的检测,就是后级短路了,而且是触发后才短的,根据时序,那就是在+3Valw+5Valw电压转换成S3S0电压时发生的短路。那就查转换电路吧,当查到runon开启的电压转换电路时发现场管被击穿了,更换两个场管PQ46PQ43,再次触发试机,发现电流一路上去了。装上CPU,内存试机,点亮,工作正常。装好本本,跑3Dmark2001一个小时没有问题。
在此特别感谢基地的月饼,喜哥两位恩师,因为我是零基础来学的。年纪也大,两位老师悉心指导,费了不少心,谢谢!!!

长治笔记本维修 顶LZ
还有一种情况,MAX的芯片会保护。问楼猪一个问题,保护了,怎么加电的,是不是强行加电?
很想知道,您年龄有多大?诚心的,没别的意思。

网友:
看来基地真是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有机会一定去看看

网友:
理论指导实践的典型案例!

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好,工作干得好!

网友:
哎哟喂。班长啊。。。穿上西服都看不出来了。。。

不过的确。遇到故障。首先判断问题很重要

网友:
进步,真快, 学习了

网友:
培训搬到深圳后的效果如何?琐碎的事都忙完了吗?

网友A:
上管无电压,下管有电压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管无电压,下管有电压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这里指的是电源管理芯片所控制的场管的G极驱动电压。如果出现所说,一般是由负载短路,场管不良,滤波电容短路引起,不好意思,打的时候不太详细,现在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指的是电源管理芯片所控制的场管的G极驱动电压。如果出现所说,一般是由负载短路,场管不良,滤波电容 ...

哦,谢谢了
再请教一个问题DS/GS/GD间短路可以认为场管击穿吗?还是其他的判断方法?

网友(点评):
可以的,全通的就有是坏了

网友:
看来基地真是个培养人才的地方

网友:
看来基地还真实个值得去的地方呀

网友:
你们进步好快啊。。。

网友:
有时间去学习

网友:
照片挺帅的

网友:
果断的卸下兽皮

网友:
看来磨磨小刀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