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联想 旭日150 加内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1-12-20):
一台旭日150机器 原来问题为不亮机。这个大家都知道CPU电源管理假焊。补焊好后,机器顺利亮机。
原机为256M内存。感觉太小,准备加个内存条,pc2700 333M Ramaxel HY的颗粒。
找了个2700 333M 512的HY内存条上去。居然开机点亮就卡机了,以为内存条不兼容。于是网购了个旭日150的
原装内存条,也是Ramaxel 但颗粒不是HY的。装上去还是不行。单独装原机的在任何一个插槽都可以顺利的启动,
而单独装其他的任何一条都不能正常启动,内存绝对没问题。装2条的时候,把原装的装任何一个插槽都是一样,BIOS刷过,
问了问其他朋友都说没见过这样的问题,郁闷之极!请求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可有装过系统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本来内存用了半年都好好的,后来就不行了。最后只好拔掉一根。

网友:
看来还是内存条的主要问题,网购的内存条单独用都有问题,那你就撇开它,换个思路。

网友:
买的内存条放在另外的机器上面用是没问题的,说明还是机器的问题

网友:
可能内存不兼容

网友:
除了内存条不兼容的可能性外,还有电容老化等客观原因,查查一条内存用了多少电流,当然了,它的电流是由跳变的,你丫别说电流一下子变大,一下子变小了。。

网友:
确定卡槽都好好使了吗

网友:
内存槽反面的芯片PU22焊一下看看

网友:
多换二条试一哈,  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