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笔记本,换了系统供电IC后,无待机电流了,

楼主(2011-12-20):
DELL1440笔记本,换了系统供电IC后,无待机电流了,没换之前是0.12A,当时系统IC发烫,就换了?

网友:
呵呵呵呵没焊接好嘛

网友:
0.12a,有短路的地方啊,不一定是ic坏了。

网友:
   在换一个嘛

网友:
没换之前 发烫  有木有3V 5V呢?

网友:
没焊好吧,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的,是不是供电芯片供电有问题啊?

网友:
你确定你换那个ic是好的吗?

网友:
我还在排查中,IC是新买来的,3,5V也有,IC供电也正常!

网友:
肯定是没换好啦

网友:
取下来 用原来的芯片换上去 待机那么大 肯定有短路 不一定是芯片 自己打下对地阻值 烧不出来 就一个一个拆

网友:
我试试吧,谢谢

网友:
TPS51125吧,1440进水都是那儿进,如果待机电压有了,那应该好办多了啊,也有可能EC坏了

网友:
烧机吧,做系统怎么把系统供电ic做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