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12-20):
真奇怪 今天一个台机 梅捷主板装了系统上不了网 ,本地属性里没接收数据 , 以为是驱动问题,连续装3个系统版本故障一样问题 。本来故障就是系统慢 没招了只有加网卡解决。那位遇见过 难道装个系统网卡就坏了???
上不了网

网友:
他用的是路由吗,

网友A:
怎么可能装系统 网卡就坏了 !!! 理论上说不过去呀

网友:
网卡属性里 调下半双工 或者其它呢
同意楼主:
2.5
xiaohekang
同意楼主:
楼主能说下怎么调半双工吗,

网友(2012-05-31):
lij9988
同意楼主:
很有可能是这问题.

网友(2012-02-05):
范德萨
同意楼主:

网友(2011-12-20):
在官方 下个 行不

网友:
没路由 是电信猫 拨号上网,看驱动是正常的换了很多驱动也不行 没招了只有加网卡问题解决了。

网友:
网卡老化,我也遇到过。。。

网友:
装不上系统,可能是硬盘,系统本身有问题,还有可能是接口氧化接触不良引起!

网友:
没遇到过。上次我倒是遇到一个,装完系统插上网线没反应,把网卡禁用一下再启用就OK。

网友:
电信的问题吧

网友:
关键之前能不能上……

网友(2012-01-19):
PING一下看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问题或者网桥坏了,以前遇上过,网卡的指示灯什么都亮就是无法联网,换了网卡了事

网友:
还有换网卡也不行的,你看看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71285-1-1.html

网友:
从新做系统之前网卡是好的吗?能上网吗?如果之前能上网,驱动程序也没找错版本,很有可能是4楼提醒的,网卡性能下降了.换10M半双工试试.
不过这样的网卡早晚得换.

网友:
板主啊,看能不能上网不能只看接收或发送数据包啊。你PING过吗,看过IP吗? 都是啥情况 还有本地连接显示连接上了吗?

网友:
看看是否是猫的问题 或者网卡

网友(2012-05-21):
我有一次遇到笔记本,插上网线没有显示连接上,网线在台式机上拔下来的正常通信的。以为网卡损坏,但是ping,网卡是好的。后来用交换机转了一下,就可以连接了。至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