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了,懂时序的来

楼主(2011-12-20):
CPU无核心电压出来与内存供电有关,那如果内存供电有,只是内存芯片不出PGOOD,会不会影响CPU核心电压不出呢?

网友:
这个信号"ALL_SYSTEM_PWRGD"搜一下论坛吧。一般外围电压的PG产生后会出ALL_SYSTEM_PWRGD,然后才有可能出cpu电压,所谓的“外围电压”肯定是包含了内存供电的PG....你现在的情况内存供电PG都没有,肯定不会出CPU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定规吧,看图纸,是否参与检测,是直接测电压还是测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