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N148 触发跑0.14A修复

楼主(2011-12-20):
接手一台三星垃圾本。开机跑0.14 ,拆机量无3.3v 5V .修好才发现要触发后才有这电压的。触发后手摸RT8205系统供电芯片非常烫。触发后也没有3.3V 5v.换芯片一样触发后烫手。量此芯片vin有19V。 VREG也能正常的发出3.3 v  5v的线性稳压电压。一直围绕着此芯片的外围量了大半天。最后查的是电容短路。P3.3V_AUX经过Q519转变成P3.3v  而P3.3v电路上的阻值是0 。烧鸡烧出为C658贴片电容短路导致。换电容OK 250到手。告诫大家烧鸡时一定要把供电IC   和mos管拆了在烧。要不一烧大电流哦 MOS管一烧就短。以下附图

vreg3  和vreg5是通电就有 3.3  和5v线性输出的

网友:
另外在附上BIOS
版号如下:
MODEL: P ONTIAC-R
REV     :MP1.0(10045)-4
三星上网本N148 CPU-N450 版号-REV

网友:
不错,排除短路,这招的确不错

网友:
以前没注意MOS一烧就坏呢,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学习,再学习。

凤城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机器停在0.28和0.3这个电流是最难修的.

网友:
为什么减我的分,难道学产也有错吗?你以为你水平高吗?我在华硕做了8年维修,职称是高级主任工程师,难道这样就不需要学习了吗?别人写的真的很好啊。

网友A:
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或者是你认为你不该被扣分,你可以去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9-1.html发表意见。
在论坛里面不是技术高人一等就可以有特权。

网友(2012-07-18):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觉得我做错了,或者是你认为你不该被扣分,你可以去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9-1.html发表 ...

版主,就应该这样!维护好坛子的风气,   想想,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回帖,飘过! 那还像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