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UM16AL-LF和TSU16AL-LF区别是否能代换

楼主(2011-12-20):
TSUM16AL-LF和TSU16AL-LF区别是否能代换,请大家指点。

网友:
前缀不同好象不能代换!不过可以试试!不会有很大影响!

网友:
换了一样的现像,不过开关能开关,但是还是一样,一接屏线,5V电压就没有了,12V电压也为8V左右,不接屏开机后灯管正常点亮

网友:
这种情况重点查驱动 和平电路

网友:
肯定不可以代换!TSUM这个M是表示IC内部集成MCU,TSU则不集成MCU你觉得还可以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