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中了 USBC病毒怎么办!底层能够看到USBC的字样!

楼主(2011-12-20):
优盘中了 USBC病毒怎么办!底层能够看到USBC的字样!有没有软件工具可以直接恢复优盘 中了该病毒后 优盘或者cf卡 是无法正常识别 且打开后目录都是乱码 ………………………………

网友:
最好就是格式化

网友:
要专业软件修的。

网友:
格式化 吧

网友:
可能是解码区不行了,找软件人员应该能恢复的,我以前遇到一个乱码的就是的

网友:
除了格式化还有其它吗,说清楚点。

网友:
格式化硬盘即刻啊..格式化磁盘

网友(2012-03-26):
大部分人赞成格式化

网友:
清除干净,除了格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