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

楼主(2011-12-20):
102、19那几个脚电压都正常,103、5那几个接地的叫都正常。
80:BAT_IN# 0V 正常。
124:KBC_NOVO_BTN# 3.3V。
15:S5_ENABLE 0V 不正常。
44:VCORF 1.8V正常。
74:65W_90W# 0V 正常。
20:RSMRST#_KBC 有3.3V。
119、120:PCB_VER0 PCB_VER1 3.3正常。
94:COVER_SW# 3.3V 正常。
93:AC_IN# 0V 正常。
95:KBC_PWRBTN# 3.3V  按开机键有3.3-0-3.3。
107:DISCRETE# 3.3V 正常。
117:PM_PWRBTN# 0V。
85:ECRST# 3.3V正常。
EC上没晶振,南桥上的SUSCLK也没到EC,所以EC应该集成了晶振。
这机器是进水的,之前是ECROM到EC有根片选的线断了补上了。

EC BIOS的上拉电阻 分压等外围都正常。ECROM刷了两个了,有个是论坛的朋友备份的,有个据说官方的。刷了都一个样。EC换过了。还是一样。希望大家帮忙看看哪里有漏的。
图纸下载地址:
http://115.com/file/dpymbmae

补充内容 (2011-12-21 13:27):
由于客户催得急,昨晚已经归还了

补充内容 (2012-1-18 14:35):
请转向: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883-1-1.html

网友:
没看出来哪里有漏的.

网友:
AC -IN 应有1。6左右吧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不对,应该有1.6V电压才对,

网友:
93脚AC_IN#应该是高电平,这个脚好像是电源检测脚,要是低电平可能就是没有检测到电源,所以不触发的。

网友:
信号有加个#号  低电平有效  查看信号的来源的确是要低电平
不过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ACIN   LID-  BAT-LOW匀正常再看别的条件.

网友:
一般都是,可能有差别字体,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应该有短线的可能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基本所测和LZ的一样

网友A:
我手里这台B460 也是进水的,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按开关键不能触发开机,开关按键至EC电路良好,有电压跳变,但不触发,但是拆掉BIOS电池 上电,自己能触发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执行关机指令,系统开始关机直到黑屏,但主板上的电源却没有关闭,电流表上显示还有0.8A的电路,正在纠结中,EC也换了!!

网友(点评):
重点查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这台B460 也是进水的,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按开关键不能触发开机,开关按键至EC电路良好,有电压跳变, ...

这个很有可能是EC ROM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修的多呢,HM55的32.768起震没有,RTC -RST有的话,不触发,基本都是HM55的通病,换E143以上版本的HM55.

网友:
路过,学习了

nahlj -5 严禁灌水

网友A(2012-01-30):
我的板子已经确定EC ROM完好了,我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板子对换ROM后现象还是一样!!!愁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已经确定EC ROM完好了,我找了一个同型号的板子对换ROM后现象还是一样!!!愁人。。。。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7883-1-1.html

网友:
wo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B:
希望有图纸的大哥帮帮忙,拿来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希望有图纸的大哥帮帮忙,拿来共享一下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64923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电源的检测脚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