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5A直流电源怎么用啊?

楼主(2011-12-20):
我在网上买一安泰信30V5A直流电源,但是不知道怎么调电流啊?电压调好后,还要调电流吗?
请各位师傅指点啊?
不胜感激啊!

网友:
其实也可以不调,因为这东西最高限流5A,对本本没太大影响,如果实在要调,就是将正负极短接,然后调整到想要的电流值就行了,只是这过程尽量要快,因为短接时接线要发热的。

网友(点评):
短接时发热,说明线不合格,线径不够大,才5A而已,0.75线径就足够了

网友(点评):
我用螺丝刀短接,螺丝刀都会发热

网友:
上灯炮啊 慢慢调 我都是用摩托车灯炮调整的

网友(点评):
好主意,我怎么没想到

网友:
当然要掉啊。。。不然的话  ,电流太小,会带不起,负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