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主板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我有一个P5VD2--MX的主板上E4500CPU,在这个主板上显示是单核的,为什么啊,高手指教

网友:
型号可能正常识别么?你是在哪里看到显示的单核?

网友:
在按CTRL+ALT+DEL进入性能看的

网友:
型号能看到的

网友:
用驱动精灵显示也是双核的,就是按CTRL+ALT+DEL进入性能看的是单核,高手说一下为什么,

网友:
双核补丁?XP版本?原来是单核的电脑,换了CPU不显示双核?

网友:
会不会双核的现在只用了单核,所以才显示单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