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跑码故障

楼主(2011-12-20):
1. 检测卡跑00,CO,CF,FF或D1:
  原因: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CPU,内存超频了。CPU供电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  闭     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 C1,C2,C6,C7或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 2.5和1.6V。)
  e测时钟
  CPU旁排阻是否有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
3.C1~05循环跳变:
  BIOS损坏
  I/O坏或者南桥坏.
4.C1,C3,C6
刷BIOS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可以解决问题.
检查BIOS座.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清洗内存和插槽.
换内存条.换内存插槽
换I/O.北桥虚焊或者坏
5.循环显示C1~C3.或者C1~C5等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可考虑换电容.换CPU.换内存
  南桥坏
6.显BO代码:# b  @" f9 N3 [
看内存电压,清CMOS,北桥坏
7.显示25代码:
北桥问题.
8 跑0D后不亮
  外频,倍频跳线.
  显2B代码后不亮:
  刷BIOS.清除 BIOS.时钟发生器不良.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坏.
  c7 c10.跑50代码:
I/O错,南北桥,BIOS坏.
. 跑41代码
BIOS刷新.PCB坏或者上面有导电物.
12.跑R6代码:检测不到显卡.划者是内存没有过.)
13.跑 R7代码:显卡初始化没有完成.是内存错,或者是显卡没有插好.清洗插槽.反复插试内存.
14.跑E0代码:CPU 没有工作.插槽脏,针脚坏.

网友(2012-05-17):
跑no码一般是什么故障呢?检查各供电都正常

网友(2012-06-19):
跑码58一般是哪出问题呢?

网友(2012-09-22):
我的在主板在C1和00循环跑码我都伤心了.求指点

网友:
还有一种D0~D5循环跑,会是显卡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