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如何修复和测试坏道

楼主(2011-12-20):
有个新的发现,怎么样才能检测硬盘好坏和怎么修复它   我是新手请教师傅们教一下吧  用什么方法!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是小白
感觉mhdd检测快,但不能修复
个人一直在用hddreg
师傅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
mhdd扫坏道就行了,修复按F4 最后一项选成按就回自动屏蔽坏道了。。。

网友:
没有好好办法,有物理坏道就必须跟换硬盘

网友:
都是新手上路,哈,前辈门干什么了,也不能指点一二,灌溉点水分,谢谢

网友(点评):
既然是新手,你就说清楚点呀,我也是新手,我看了你们的帖子,我还是不懂呀

网友:
怎么没有老鸟来指教呢

网友:
用MHDD检测

网友:
我也一直用MHDD,其它的工具也没用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一般都是用MHDD扫坏道,然后修复

网友:
Mhdd怎么扫啊  具体点吧    帮下了   师傅们!

网友:
网上有教程,可以去找找看看

网友:
修复过冬硬盘用不了多久 mhdd试试

网友:
买个PCI 3000 就可以检查和修硬盘了。

网友:
我也是用MHDD检测的,

网友:
     哈哈,我是新手才不会,哪来的具体,现在差不多知道,上面说,用MHDD这个软件来扫描埂盘的坏道,具体使用方法和软件可以到网上,看教程使用,上面就说这么多了!

网友:
谢过各位了

网友:
楼上都说了啊,我也是用MHDD检测的,

网友:
我也是用MHDD检测的

网友:
少量坏道mhdd可以修复

网友:
我也正犯愁呢~!!!

网友:
本人一直用pc3000和数据源 感觉还好

网友:
我用mhdd查,再重新分区,坏的部份去一段不分,这样搞,不好的全部去掉了,容量减得多,但修后的硬盘很经用.

网友:
大家都在互相学习。

网友:
我只会用MHDD扫 但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