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DELL笔记本风扇不转

楼主(2011-12-20):
一DELL笔记本风扇不转,拆机后,量FAN接口,电压5V正常,
去掉3脚,风扇运转正常,但是常转。
3脚接ITE8502E JXT的28脚,不知道此脚是如何控制风扇的转速的,请教高手们答复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有达到啊  有个温度感应的啊 温度达到了 才会转

网友:
是不是温度没有达到呢?

网友:
换个试试,可能IC坏了

网友:
直接改风扇供电咯

网友:
用二极管改下供电的电压吧,降到4v左右,没那么大声

网友A:
一般都是IO坏了。还有就是IO检测不到主板的温度,所以IO没有发出控制风扇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IO坏了。还有就是IO检测不到主板的温度,所以IO没有发出控制风扇的信号、

谢谢,换ITE 8502E JX搞定

网友B:
直接拉线到USB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拉线到USB的5V。

可以啊,关键是客户不喜欢那样,所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朋友,我发此贴肯定就是温度高了风扇不转了噻。谢谢

搞定没有 啥问题噻

网友:
一般DELL 我都用软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没有 啥问题噻

朋友,你好,搞定了,换了ITE8502E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