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78VM 可以进系统,但主板依然报警,响个不停!

楼主(2011-12-20):
如题,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是不是温度误报?查一查温度电路

网友:
实在查不到问题,不影响使用的话。可以拆除。呵呵

网友:
看看那个小喇叭,跟相连的三极管有没有坏。。再刷bios看看。还不行就。只有拆了

网友:
确认各项功能正常的话,,把那个喇叭给阎了

网友:
对头啊,只要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
老虎钳一扳喇叭掉了就好了

H55
实在是高。。好办法

网友:
只为那分

网友:
报警声有没有节奏啊,就是连续的还是有变化的,

网友:
遇到过鸣啦鸣啦报警的拆了喇叭处理的。没用多长时间彻底坏了
呵呵

网友:
是不是喇叭坏了  或者其控制元件

网友:
进BIOS 看看温度正常不?

网友:
CPU风扇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怎么个响法呢?  几长几短?  屏幕有没提示呢?  还是开机就响? 不说清楚不好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