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XP系统每次开机都扫描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1-12-20):
每次开机扫描磁盘都顺利的完成,但重启后进入系统前仍会自动扫描硬盘,解决方法依然还是用chkdsk命令:

运行 cmd  (点"开始"—然后点"运行"—输入 cmd 回车)

直接运行chkdsk X:/f (X是指每次都扫描的那个盘符的名称,如每次都扫描d盘,那么直接输入chkdsk d:/f 回车)

网友:
谢谢。 刚好有个客户要求取消那个东西呢。

网友:
每次开机扫描磁盘,说明有问题,不能就这么简单的处理。

网友:
这个不一定管用的,如果硬盘没问题的话 ,不是C盘 东西倒出去 格式化下100%管用

网友:
如果正常关机 再开机还出现这个自动扫描界面,最好用HDTune检测一下硬盘,或许寿命到了。早做备份

网友:
不是 吧 !!格式化啊

网友:
每次启动都出现chkdsk肯定代表硬盘出现问题了
即早备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如果硬盘有问题,还是不要这么处理,还有一种方法,在注册表里找bootexecute,把里面的键值清空也可以的,但是一般不要强制这样做

网友:
管用吗,有谁试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