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淘宝网”桌面图标

楼主(2011-12-20):
客户说电脑中病毒系统变慢,上门打开客户电脑,客户电脑安装有360和瑞星。发现桌面有“淘宝网”图标,启动项有可疑程序nat.exe,删除“淘宝网”关掉自启动程序nat.exe重启电脑后还是老样子,图标又回到了桌面,本着效率为本(杀毒太费时间),直接重做系统后,一进桌面还有淘宝图标和自启动项nat.exe,再下狠招直接PQ分区格式化,重做系统后,晕还是清除不掉。应该是引导分区病毒,按照老模式:用XP安装光盘“R”键进入修复模式,在提示符下输入fixmbr回车,提示后选择“y",后安装系统搞定。

上网查了一下,疑似”鬼影木马“。

网友:
对,这样管用

网友:
”鬼影木马"重装或重分区是没用的,要修复MBR才可以,不过这病毒是去年的吧,现在又有新变种?

网友:
貌似一些GHOST系统装完就带这个病毒

网友:
引导区病毒

网友:
鬼影一类的,金山能搞定。

网友:
硬盘引导区中毒了

网友:
做系统我有一个习惯就重新建引导,一般不会再出现什么中毒的现象

网友:
....我现在做系统一般都习惯性的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记录

网友:
没有遇到过 。。。。今天见识了。。。

网友:
LZ 用XP系统母盘 修复  DOS命令  是fixmbr。  就行了吗   系统问题什么的都能解决吗? 我一直没有成功 过   。给点心的嘛!!!!!!!!!!!!!!!!!!!!!!!!!!!!l

网友:
楼主说了,是fixmbr以后再重做系统才管用的。

网友:
鬼影重现江湖了? 怕怕……

网友:
这些东西  哎 路过~~

网友:
不喜欢修复mbr fixmbr 的也可以直接使用diskgenius重新分区即刻.自动化的

网友:
这病毒真可恶..

网友:
360急救箱可以搞定

网友(2012-02-03):
360可以修复???????

网友:
要这个图标用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