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 报警 滴滴的长音 黑屏无显示

楼主(2011-12-20):
电脑黑屏 无显示 主板报警声 替换法排除主板上的内存  显卡故障后  开机用手接触南北桥芯片无发热 损坏

最后刷BIOS解决  走了很多得弯路 最后竟然是BIOS的问题  哈哈

网友:
哈哈下次就知道先刷BIOS

网友(2012-03-12):
我是主板就是报警  不过有时候 拔拔查查就好了

网友:
并不是所有这样的现象都是BIOS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3-05-23):
有高手吗,我想拜师

网友:
可以做以后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