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种有效的数据传输与备份方式

楼主(2011-12-20):
一、红外线对接

  用过本本的朋友关于红外线接口应该不会生疏吧。我们就用它来传输文件。事前两台本本都要有红外线口,假如以前的旧本没有,可去市场买一个二手的PC卡接口的红外线口。在进入系统之前,我们先要进入BIOS中先把红外线改成启用,否则文件传输也是一句空话。进入系统后(笔者以windows xp为例,以下如无特别提示,均是以此操作系统为例),我们把各自本本的红外线口对准,系统托盘中呈现红外线的图标,双击展开,按系统提示,即可停止材料转移了。在用红外线传输材料时,除留意接口对准外,还要留意在接口之间不要放置障碍,需求传输的文件倡议不要太大,由于红外线的传输速度不是太快。

  运用条件:双方本本都带有红外线端口

  优点:对接便当

  缺陷:速度太慢,只能传输比拟小的文件。

  二、蓝牙对接

  相关于红外线传输来说,蓝牙对接就便当、快捷多了。蓝牙的传输间隔高达十米,且无方向性,可穿越墙体等障碍,我们不用像红外线一样口对口了。与红外线接口不同的是,系统并未内置蓝牙驱动,需求另行装置第三方驱动程序,稍显不便。但我们想想为了更便当地传输方式和速度,这点不便当又算得了什么呢?详细的操作办法和红外线对接非常类似,笔者就不在展开,各位能够参照上面的办法操作。

  运用条件:双方本本都带有蓝牙适配器

  优点:速度上比红外线要快得多

  缺陷:装备蓝牙的机种比拟昂贵,外接蓝牙适配器也比拟贵。

  三、无线网卡对接

  所谓无线网卡对接,就是WLAN对接。这也是目前最容易完成的本本对接方式。如今笔记本电脑根本上都是迅驰构架,我们正可应用当中的IEEE802.11b无线网卡来完成文件互传。在对接之前,我们先要肯定无线网卡能否翻开。我们能够在键盘上找到相关的快捷键,看看无线网卡能否翻开,比方笔者的IBM T40笔记本电脑是用Fn+F5键翻开无线网卡的控制面版。对接的办法也比拟简单:应用网络导游停止设置,然后在网上邻居中查找便可看到对方电脑了,接着我们就能够互传文件了。这种对接的优点是:应用目前规范的迅驰构架,不用再添加硬件,只需在软件上停止简单设置即可完成两机互联。

  运用条件:双方本本都有无线网卡

  优点:是目前无线传输中速度最快的,合适于一些比拟大的文件

  缺陷:IEEE802.11无线协议的平安性太差,假如比拟敏感的文件,还是算了吧。

  四、普通网卡对接

  万一你的电脑不是迅驰构架,那怎样办呢?不要慌,我们能够应用本本自带的普通网卡停止对接。在用网线对接时,要留意在做水晶头时网线的线序。假如大家对线序不是太分明,倡议到电脑市场买一条双机互联线(留意应该和人家阐明是两台电脑网卡直接联合的互联线,以免有误),普通只要几块钱而已。有了互联线,我们就把两台电脑的网卡联起来了。至于软件设置方面,和无线网卡的对接办法一样,笔者即不再展开。

  运用条件:目前主流本本都能用,除非你的本本真实太老

  优点:速度比无线网卡要快,相关于无线来说更平安

  缺陷:事前要找一根双机互联线。

  五、USB线衔接

  老一些的本本能够没有内置网卡(比方IBM600笔记本电脑),这怎样办呢?没有网卡,有USB口呀,我们照样连。我们得买一条USB互联线。这是个什么东东呢?大家可能会看到两端带USB口,当中有个小疙瘩的线,这就是USB互练线。这条线价钱比拟高,普通有一百多大洋。USB的互联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呢?其实USB互联线经过主控芯片(线中央的那个疙瘩即是),应用的驱动程序,虚拟成网卡停止通讯,所以说USB互联线一定要装置驱动程序。装完驱动程序,以后的设置办法和无线及普通网卡相似,大家能够参照停止设置。

  运用条件:带USB口的本本

  优点:关于不带网卡的成本来说是个福音。

  缺陷:USB互联线比拟贵,且要装置驱动水平。

  六、并口对接

  许久以前的本本,还不如花几十块钱买个串口连线停止对接。在98中,能够应用系统中的串口对接导游,即可搞定。这里笔者提示大家一点,串口不支持热拔插,所以连线时倡议把机子都关掉,以免把主板烧了。

  运用条件:既无USB也无网卡的古董级本本。

  优点:能解十万火急。

  缺陷:速度太慢,联接费事。

  七、软盘互换

  假如大家手中还有一些软盘,也能够废物应用一下。这种办法合适交流一些小文件。只是如今的本本都不带软驱了,假如要交流免不了要外挂一个软驱。这一点倒是在成本本上有优势,由于他们都标配软驱的。

  运用条件:带软驱的本本

  优点:操作便当,简直人人会用

  缺陷:软盘容量太低,速度稍慢,且目前主流笔记本电脑均已不带软驱。

  八、CD—RW盘互换

  如今本本都标配了康宝驱动器,所以我们能够应用CD-RW刻录盘来交流文件。我们要将交流的文件刻在盘上,然后放到对方的本本上copy即可。这里笔者提示各位两点:假如文件不是太大,能够选小盘(200M以下);盘片质量应选择好一些。

  运用条件:材料所在的本本带有CD-RW刻录机,目的本本只需有光驱即可。

  优点:操作相对便当,不用联线停止网络设置

  缺陷:先要停止刻录,假如文件较大,比拟费时间。

  九、接入局域网

  假如在一个公司的两台本本要交流材料,其实我们有更便当的方法——参加公司的域效劳器。详细参加域的办法,能够咨询一下网管。这里需求提示大家一点,XP家庭版只支持工作组,不支持域效劳器,只要专业版才支持域。

  运用条件:本本都在公司办公室里

  优点:文件传输极快,恐是这十种办法里最快的。

  缺陷:需求惊扰网管,设置费事。

  十、在线传输

  目前在线聊天的工具:MSN、QQ、雅虎通等,都提供在线传输文件功用。只需双方都在线,我们就能够传输一些大型文件。不过这种办法传输文件,很大水平地受制于网络,所以稍费时间。不过关于如今包月方式上网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稍等片刻,就把文件传给身处异地的朋友,不是件好事吗?假如能把好听的歌或美观的电影传给身在远方的MM,说不定还能赢得美人的芳心呢!

  运用条件:大家都有在线聊天的帐号,且双方都在线上。

  优点:能传一些比拟大的文件

  缺陷:双方需同时在线上,传输速度受网络影响相当大。

  以上引见了十种文件传输、保管的办法方法,至于终究采用何种方式,并不只要一种形式,各位还需量体裁衣灵敏运用。

网友:
不错的方法啊,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