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xplore.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原因及解决

楼主(2011-12-20):
iexplore.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原因及解决

  很多朋友在上网浏览网页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出现提示“IEXPLORE.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的情况,iexplore.exe出错iexplore.exe错误产生的原因是什么?iexplore.exe(I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如何解决呢?请看本文。

  iexplore.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原因

  有关iexplore.exe错误IE错误的问题,提示“IEXPLORE.EXE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出现这种问题应排除其他的原因如病毒和硬件的故障,还有浏览器损坏或文件丢失,其次主要是IE核心的某些DLL文件在注册表中的条目丢失或有错。

  iexplore.exe遇到问题需要关闭的解决

  这类问题一般由于安装了某些软件引起的。特别是一些设计的不规范的软件,要解决应使用REGSYR 32命令,

  在运行中分别输入:

  regsvr32 actxprxy.dll

  regsvr32 shdocvw.dll

  这样就重新注册了这两个dll文件,完成后重启电脑。如还有故障也可以把以下几个dll文件也重新注册一次,

  regsvr32 mshtml.dll

  regsvr32 urlmon.dll

  regsvr32 msjava.dll

  regsvr32 browseui.dll

  1.降低IE安全级别。执行“工具→Internet选项”菜单,选择“安全”选项卡,单击“默认级别”按钮,拖动滑块降低默认的安全级别。

  2.删除3721上网助手。

  3.修复IE注册。 开始->运行

  输入命令regsvr32 actxprxy.dll 确定

  输入命令regsvr32 shdocvw.dll 确定

  重新启动

  4.对Windows XP的IE 6.0用户,右键点击桌面“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切换到“高级”选项卡,单击“错误报告”按钮,选中“禁用错误报告”选项,在“但在发生严重错误时通知我”前方框去钩,最后单击“确定”按钮

  5.还有可能是某个加载项引起,IE-->工具-->INTERNET选项-->程序-->管理加载项-->禁用该加载项,然后搜索该文件夹,删除

  6.使用ie修复工具修复ie,如360卫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