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维修主板,请老鸟们指点下!!!

楼主(2011-12-20):
对于没有维修经验的人来说,要从哪方面入手。。。
来个简单点的流程。。。谢谢
维修经验

网友:
论坛里面新手区有很多
同意楼主:
5.0
gyb007
同意楼主:

网友A:
同问,对于没有维修经验的人来说,要从哪方面入手。。。* W% J% D& i* g+ L! x
来个简单点的流程。。。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但对台式电脑有一级维修经业,哈,所以,觉得学习维修笔记本,可以先从配件,也就是一级维修着手,去判断哪个部件坏了,主板可以找人修以外,其他的都可以更换,先学习判断坏部件的能力!!!!再学习主板维修(电路,芯片),有不足的地方请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
当然还要多练手,

网友:
再来一下,纯属加分,谢谢

网友:
咱论坛不是又网络教学和基地教学吗???你可以试试,我看他们的教学还不错。。。。如果钱够我也要专业的学下,这样给别人干也不是干事

网友:
先重基础电路开始,再接着就是经验了

网友:
我也打算先报名学电路基础,然后再学报主板,但是好像先得买套工具吧?不然怎么实践?

网友:
应该多找些这方面的书和资料看下,

网友:
从基本做起吧

网友:
有时候找个人带一下会方便很多……

网友:
我也准备学一下修主板 就是不知道 自己学可以不?
似水.....
同感

网友:
同感,基础差,多练习动手能力

网友:
我也不大会,只知道先测是否短路,上电就测大电感,就没有招了

网友:
感觉主要还是多练习

网友A:
同问,对于没有维修经验的人来说,要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我也想学,不知道液晶显示器好不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