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自动开机掉电

楼主(2011-12-20):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华硕M2N68-AM的主板 问题是加电就开机,过几秒就掉电了 再怎么开也开不了了, 这种情况我想到开机排针电压,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 只有0.65V 很明显太低了  就顺着排针往上检测 到了一排阻的一端  就通电测量  排阻一端电压是0.65V 另一端是5V  很明显是排针跟排阻直接有坏的元件 把电压拉低了  就仔细检测了一下了 有一个对地的电容 量着不正常 就用风枪吹掉 再通电就OK了  原来是一个小贴片电容搞的鬼啊

网友:
是这个电容把 电平又拉低了才造成关机的吧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加电就掉电,贴片电容短路,所以才出现此故障

网友:
  修东西还得细心才行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崇拜中。。。。

网友:
楼主,是不是排针电压不正常就得看那个地方啊?

网友(2014-08-05):
是哪个电容啊

网友:
电容短路拉低开机电压至开不了机。不错。。

网友:
这板子问题好多,我记得几秒掉电然后重启是一个通病

网友A:
属于强行关机了!!!开关电压过低,

网友:
就是电容短了

网友:
电容短路会造成开不开机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先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强行关机了!!!开关电压过低,

是啊, 相当于长按开关关机了

网友:
绿色线检测到开机电压有被拉低了

网友:
是822旁边的小电容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