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富士通老本。

楼主(2011-12-20):
富士通老本,无待机,无图纸,求思路。。。。。。。。。。。。。。。。。。。。。。。

网友:
跑线路吧··

网友:
你这问问题的方式,也太懒惰了吧,没待机当然是先修待机电路啊。
首先你得确定公共点电压正常吧。
没图纸找待机3V,5V供电电路,先看下电源芯片型号,查下PDF图纸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