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洗衣机,排水指示灯亮,不排水无电磁铁吸合声

楼主(2011-12-20):
松下洗衣机,排水指示灯亮,不排水无电磁铁吸合声。
检测与判断:指示灯亮,说明电源正常,初步判断是排水电磁铁烧坏。因排水电磁铁在担负排水阀开起的同时,还担负着减速离合器的转速。首先检查减速离合器制动系统,发现其杠杆严重锈蚀。再测排水电磁阀线圈电阻值在吸合状态下为无穷大(正常应为3.1kΩ),说明已烧坏。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减速离合器制动杠杆锈蚀,活动受阻,使排水电磁铁通电吸合后衔铁不能完全吸入,造成内部微动开关不动作,使电磁铁线圈长时间处于大电流工作而烧坏。
维修方法:更换排水电磁铁,并用细砂纸除去离合器制动杠杆上的锈蚀再加适量润滑油,故障排除。
文章来源;北京松下洗衣机售后电话blog.163.com/panasonic_washer/

北京松下洗衣机维修

网友:
不会,静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