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F-360深圳温度曲线参考

楼主(2011-12-20):
老板换了新的BGA机子,基地CF-360,习惯还没有改过来,求CF-360深圳温度曲线参考.各地温度,湿度都不一样,但在深圳相差不多了,可以求参考,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xxxxxx的

网友:
就参照机器自带的曲线吧。细微调节下

网友:
对头 机器都代了曲线的。稍微调整一下就OK了。最好是用坏主板试一下。

网友:
大家说的细微调节,一般是调节那个热区的温度呢 ?

网友:
机器到了后我测试一下,目前冬天环境温度下降了,造成原来的温度无法取下芯片,很是麻烦,
还有受板的尺寸,板的层数,IC的大小,以及IC所在位置的影响,加热温度也会变化,的确需要不断总结
不知道售后服务是否能提供帮助?

网友:
我也买了个,自带的曲线
容易爆桥,温度偏高,,一般用旧板拆拆,设曲线,就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