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无权限访问完整解决方案!

楼主(2011-12-20):
访问报无权限解决方法:
1、设置本地的administrator账户的密码;
2、设置网络访问模式为经典模式;
3、设置允许从网络访问计算机的用户账户(加入Guest组);
4、设置禁止从网络访问计算机的用户账户(删除Guest组)。
设置方法:
开始 --> 运行 gpedit.msc --> 计算机配置 --> Windows 设置 --> 安全设置(Security Settings) --> 本地策略(Local Policies) -->
1、用户权利指派(User Rights Assignment) --> 从网络访问此计算机(Access this computer from the network) --> 添加Guest组;
2、用户权利指派(User Rights Assignment) --> 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Deny access to this computer from the network) --> 删除Guest组;
3、安全选项(Security Options) --> 网络访问:本地账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Network access:Sharing and security model for local accounts) --> 更改为经典模式;
4、安全选项(Security Options) --> 帐户:使用空白密码的本地用户只允许进行控制台登录 --> 更改为已禁用。
----------------------------------------------------------------------------------------------------------------
如果你完全依了上面的方法都不行,请运行REGEDIT,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上将此子健中的值 restrictanonymous 设为 0 就行了。
把“restrictanonymoussam”值也改成“0”吧。
以下是说明:
1、RestrictAnonymous 中登记了控制任何用户获取本机信息的级别的设置,如果 RestrictAnonymous 被设置为0(默认值)的话,任何用户都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本机的信息,包含用户名,详细的帐号策略和共享名。这些信息可以被攻击者在攻击计算机的时候所利用。通过这些信息,攻击者就有可能了解到当前计算机的系统管理员帐号,网络共享的路径以及不健壮的密码。修改此安全级别的方法如下:运行 Regedit.exe 编辑注册表,定位到子健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 上将此子健中的值 restrictanonymous 由不安全的 0值 修改为安全级别高一些值 1 或 2。注意:此安全级别如果提高的话有可能造成本计算机在局域网内无法被访问到。
2、当禁用了TIP/IP高级选项中的Wins中的NetBios设置,局域网无法被访问到。
3、如果中了震荡波病毒将不能访问到局域网。
4、如果没有将IP设置成固定IP,局域网功能将受限。
----------------------------------------------------------------------------------------------------------------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 XP,并且设置了多个用户和密码,单单在“共享和安全”选项卡里选择共享是不行的,那样别的计算机是没有权限打开你的共享资源的,还必须新建一个共享,这样的共享目录才是供来宾使用的。
----------------------------------------------------------------------------------------------------------------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想硬件出的问题要大于软件出的问题;你可以进行如下判断
1、关机,把其它可以进行访问的,好的电脑拿到你这个出现问题的地方进行测试,如果可以进行局域网互访,则可以断定,交换机的传输是没有问题的,网线没有问题;此时你还可以用测线仪测测网线的线序没有有出错(T568B或T568A)如果没错那就下一步;
2、此时可以怀疑网卡了,找块好的网卡换上,看看可不可以互访;
3、如果以上两步都是正确的,但是还不能进行互访,那你可以测测有问题的电脑的TCP/IP协议有没有出错;(ping 127.0.0.1)
4、如果TCP/IP协议没有错,那你看看没有安装NetBEUI协议;
5、如果以上都是正确的,那只有重装系统了;
6、如果你重装后还有问题,那只有问微软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前碰到这个问题都是用一个批处理程序完事,但是并不知道更改了什么,现在看了这个终于知道了原理。再次感谢。

网友:
感觉说的很好,以后发生这样的情况就知道怎么做了。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
下载一个共享软件就可以啊

网友:
好像没这么复杂的吧,不是有个批处理文件可以解决吗?

网友:
狂顶楼主到高潮

网友:
是原创吗?还是从别处来的?

网友(2012-11-21):
简单的问题让楼主复杂化啦,windows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出啦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新装系统。你说的这些要是全部检查,怕2个系统也按完啦。作为了解还是可以的,我不信要是客户让你解决你会把这些全记住。

网友:
学习和了解是很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可以记住的,至少我是,这样的话再出问题就可以立马找到原因,大家应该清楚,WINDOWS系统的共享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总不能一有问题就重装之类的吧,

网友(2013-11-22):
还是下载一个软件好用,每次都去检查那么多项,太麻烦,还不好记,记不住啊

网友:
来学习,来赚分数的。相当难受

网友:
刚吃饱饭 过来看看贴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但是为什么会产生无法访问的问题了?

网友:
你这是讲解了一年批处理啊

网友:
网络问题我不太懂啊。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其实两三步就OK了。还可以一键共享。。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研究了许多天,和这个内容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