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32显示器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12-20):
今天接一台长城显示器接上后如图,现在不知道怎么确定是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是三星LTM220xxxxx的屏吗? 换通用板点了看下吧...

网友:
对 改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不一定是 屏哦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M2232 屏型号是中华CLAA215FA   有用万能的驱动板去点,但是点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驱动不对

网友:
估计屏出问题的几率大点,还是要换驱动板来确定一下

网友:
基本可以肯定是屏挂了

网友:
屏挂了可能性有百分九二

网友:
自己修这么多机器,就没碰到过屏坏的,除了明显"硬伤"的.个人觉得还是驱动板和屏线,还有屏供电故障机率大一些.如果不接屏线"正常白屏"的话,特别要注意屏供电.
其实还可以试着用别的22的显示器套件试一下屏,我不喜欢用通用板试屏,我觉得那个不保险.呵呵

网友:
這個屏要用NT93A或NT93B刷才可以點亮。

网友:
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同意8楼的兄弟,宁愿相信他是好的,这样才能去修,实在坏了也不遗憾

网友:
是啊,我也觉得万能驱动板点不亮的不一定是屏坏,后来放到另一台好的22的显示器上还是老样子,遗憾啊真的是屏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了   。不接屏线  正常白屏的话,特别要注意屏供电,逻辑板的故障,我一般试驱动板好坏的方法,接电脑显卡信号,看电源指示灯的颜色或者是否闪烁。

网友:
屏线松动或者坏 驱动板电压不足或程序坏 屏电路不良或坏

网友:
改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顶8楼....以前修过..屏线不好也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