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

楼主(2011-12-20):
精英761GX开机跑马,显示屏背光亮,无显示,请高手指教。

网友:
跑完码了吗?你说的不清楚,不好判断

网友:
请补充说明,这么说都有可能,显卡,显示器。。。。。。。。。。。。。

网友:
你应该说说最后停止在那个码上

网友:
你可以上个独显试下。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跑马正常不??这个你用显卡试试,在试试显示器。

网友:
加了一张显卡就没问题了,集成显卡的问题,出在哪里,请教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谢谢了搞了桥好了。

网友:
你说的不清楚,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