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330 独显,外接亮,屏显示,灯管背光不亮一例

楼主(2011-12-20):
       从客户拿来就这个故障,运气不佳,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用风枪350度吹显卡1分钟,开机背光亮了,然后报显卡更换631,更换显卡后,背光依然不亮,脸当时绿了。。。
     正好市场同行有同样的本子,换整套依然,看来还是主板上的问题(中间穿插很多,无关紧要,就不谈了)
后来看图纸,看到屏线接口定义,3.3V正常,GFX_PWR_SRC电压不正常(,因为修DELL少,论坛没没查到什么关键的解释,后来修好了,才知道是19V高压条供电。)
  查线路,到Q48,是一个P沟道的管子,G和S都有19V,但是D没有,也就是19V供电没有开启,P沟道是低电压导通,G极19V肯定是不对的,所以查G极到Q44,Q44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G级有3.3,S是接地,按原来来说,应该是G机3.3后,导通了D和S,拉低D级的19V,但是板上没有拉低。。
更换Q44以后,开机正常了。。
维修当中,想重做显卡的,后来没做,想换EC的,后来没换,后来还是路子走对了。。

补充内容 (2011-12-21 11:12):
楼下的,可能没有看问题完全,我第一句话就说明了,我运气不好,用风枪350度吹显卡1分钟,开机背光亮了的,所以才报显卡故障

补充内容 (2011-12-21 11:13):
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就直接杀显卡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上来就应该怀疑灯管或者高压板啊,怎么上来就干显卡啊,最起码要找个灯管试试看看是不是高压板坏了啊

网友:
BGA别随便做,实在无从下手时再考虑

网友:
一般都会先考虑显卡空焊

网友:
新手虽然看不懂,但还是学习一下,增长经验

网友:
LZ背光不亮搞显卡先  真牛

网友:
问下Y460的BIOS芯片是不是U33?为什么我在网上下的Y460的BIOS都是4M的,这个芯片F16-100HIP却是2M的,原来还能跑67

网友:
问题没有判断准确。还好你BGA技术还不错

网友:
背光没有怎么会想到要做BGA啊,还好没把板子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