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杂牌ATX电源辅助电源烧开关管替换后还是烧

楼主(2011-12-20):
ATX电源总烧保险
一ATX电源发现保险管烧毁,经检查稳管Q3(18V)辅助电路开关管(02N6A)短路,1.5R,36R电阻开路,与817相连的过压保护管C945损坏(PN结阻值偏小),换上同规格的新料(开关管用02N60代用),再检查次级+5V输出级没有发现短路情况,但开机还是烧保险.

一时限入困境,未知是什么原因.

补充内容 (2011-12-21 20:53):
目前就是待机电压+5VSB没有

补充内容 (2011-12-22 10:19):
开始烧2N60主要原因是小强短路 然后把周边的那几个原件一起挂了

补充内容 (2011-12-22 10:20):
现在待机电压不出来求帮助是不是变压器挂了

补充内容 (2011-12-22 10:22):
到现在为止测量了 6N60 D脚电压315V G脚电压3V左右 关键是无输出电压 也不知道是否电路在震荡工作了

补充内容 (2011-12-23 18:59):
电源变压器挂了 还有就是配件替换不行要用原来的。电源最后没有修好。

网友(点评):
待机正常吗?空载也烧保险吗?先不要上板子,等测好了再上不迟。烧了板子就麻烦大了。

网友:
主板有问题

网友:
烧了 36R/0.125W,1.5R/1W  2N60和18V稳压管
目前 36R用 两个76欧电阻并联 阻值39欧
18V稳压用电磁炉上的18V替换
2N60用48V电动车充电器里面的6N60替换
关键就是这个 1.5R
我用1R或者2.2R替换 灯就亮(维修的时候串联了以个60W)
如何不接这个电阻 6N60 G 和D 两脚电压正常310几V
但5V无输出

网友:
大家帮忙啊

我这里的图C945画错了 电源原来是1815 我也找了个同型号的1815替换上去

网友(点评):
原来带有绝缘垫片的管子一定不要忘了加上。不然的话——╭(╯^╰)╮

网友:
先查查桥、大电容!
然后再说开关管。。。
加电时最好先接上灯泡,就不会烧保险了。

网友:
有输出310V啊 输出正常啊 现在关键是开关电源没有工作 一接电阻 1.5R的那个就灯全亮

网友:
求帮助啊  12333333333333

网友:
你那个C471查过了吗?

网友:
471的电容和光耦都要换的。

网友A:
待机部分一般都用原型号 不要搞代换   换原型号还烧 查300V是否正常 在不行就是你几次短路把变压器少了。

网友B:
你检查那个启动电阻了吗?那个2m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部分一般都用原型号 不要搞代换   换原型号还烧 查300V是否正常 在不行就是你几次短路把变压器少了。

手上有2N60但我怕 电流不够就换了6N60 我一直串联60W灯
就是1.5R电阻用1R或者2.2R电阻一接上灯就长亮
如何不接插电灯亮一下就灭了 但+5VSB没有电压输出
另外 C471和光电藕已经换过了
还有就是C1815用数字万用表量 只有一次通有数字显示不知道三级管事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那个启动电阻了吗?那个2m的电阻?

启动电阻看了 是1.999M用数字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部分一般都用原型号 不要搞代换   换原型号还烧 查300V是否正常 在不行就是你几次短路把变压器少了。

目前就是三个地方不 能确定
一 是C1815如何测量好坏
二 是1.5R和36R能不 能用1R或者2.2R  76R并联
三 是辅助变压器是不是好的

网友B:
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还是原图?

网友:
我看是待机开关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是你自己画的还是原图?

图是原图 原件一样
现在关键是2N60已经工作但电路没有起震

网友:
今天早上找个其它电源图我发现是不是我这里的震荡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68K 102 和 47K 2N2有区别吗?

网友:
我也认同开关变压器初级有局部短路的故障。

网友:
1.5R的2N60的限流电阻,不装不行的,查待机电路元件,看有没短路的,焊下辅助变压器测初级有没3欧左右的阻值

网友(点评):
刚才已经测量了 初级电阻式1.4欧式不是变压器挂了

网友:
求帮助啊 求帮助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514-1-1.html求帮助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514-1-1.html求帮助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1514-1-1.html

网友:
老大。你给的这个电路图不能成立。C945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大家帮忙就来看下

网友:
笨人觉得桥没注意,可能就总挂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