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M3N78-CM主板问题。

楼主(2011-12-20):
今天找到一块华硕M3N78-CM的主板可以开机、而且有时候可以顺利的进到系统、但是只要关机然后再开机的话就会出现下面的警告:
New cpu is inserted in your system
Chassis intruded
fatal Error  system  Halted
中文意思是:
新的CPU插在您的系统
机箱侵入
致命错误,系统停止
请高手指导下这个是什么问题。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不行。

急啊!!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进BIOS设置---右边第一个设置进去把机箱开启警告和风扇警告去掉,就可以了!前几天遇到个2修机,客户说上家说主板坏了,我拆了把CPU脚拨正------上家把U和散热器一起拔下了,随便插上去脚弯了几根!换个CPU风扇还是报U风扇错,进去把风扇警告去掉,正常开机!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说下

网友:
经验比较不错

网友:
对啊,怎么解决了的说下,这样大家可互相交流学习

网友:
对啊,怎么解决的也说下啊,要不大家都不说,这儿还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大家都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大家少走弯路的!

网友:
讲解清楚一些撒

网友:
难道你是跳了,某个跳线?

网友:
LZ说下哪里的问题。分享哈经验。。。

网友:
搂主说一下经验

网友:
重要是这块主板的BIOS问题。最后刷了一下BIOS  但是还是不行。 最后在主板上发现了有一个跳线是用了跳机箱检测的。直接加个跳线上去。CPU报错了就进到BIOS里面设置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最后哪里问题引起啊?

重要是这块主板的BIOS问题。最后刷了一下BIOS  但是还是不行。 最后在主板上发现了有一个跳线是用了跳机箱检测的。直接加个跳线上去。CPU报错了就进到BIOS里面设置下,搞定。

网友:
大家以后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留意下主板BIOS附近是否有那个跳线  如果有的话直接跳第二三就可以解决机箱报错的问题了。上两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