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9寸显示器开机1分钟黑屏

楼主(2011-12-20):
现象:用维修测试板、开机也是一样的开机一会就黑屏 。如不插屏显线能正常开机只是白屏。插屏显线图像正常  但是一会就黑屏了。
求救助  啊。。。。。希望能够解决,,,。

网友:
提供的信息不够详细,不好判断。同时换测试用的电源,高压板和驱动板测试一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LZ的意思是 原来这显示器的现象是开机正常后一会就黑屏,然后换了个电源板点还是一样过一会就黑屏是吧? 如果不插排线只是白屏(白屏多久?也会不会再黑屏?LZ没说);
现在情况看来好像是屏电路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不好分析,因为LZ没说白屏后在有信号源的情况下会不会黑屏?
     建议LZ先找个好的通用板(包括驱动板一起),也就是找个好的正常的显示器的电源板和驱动板去点这个HP显示器的屏,先要确保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再修的价值啊~~
     个人建议哈~~`

网友:
應該是屏問題。摸下屏的芯片有沒有發烫的。

网友:
灯线的问题
可能在灯线的低压端
既然是线的问题,只能有两种情况:开路与短路
开路:低压线与灯管焊接的地方
短路:低压线与支架金属“打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