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开机死在开几页面上

楼主(2011-12-20):
SL410开机死在开几页面上,开始怀疑是周边的问题,把键盘 光驱 键盘 无线网卡拔了,电池放过点还是一个现象,应该是主板上的问题了吧,但是这个板子不好动啊 ,有没有那个大侠遇到过的,给个建议。

网友:
你还忘了装自己的内存,要用电流表试试,换自己的硬盘。

网友:
先刷个BIOS保险些

网友:
问下Y460的BIOS芯片是不是U33?为什么我在网上下的Y460的BIOS都是4M的,这个芯片F16-100HIP却是2M的,原来还能跑67

网友:
这个蛋疼的问题有待研究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035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