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3的屏一亮即灭。

楼主(2011-12-20):
接了个显示器,通电亮一下就灭,拆机后是四灯群创MT190AW01的屏,通电有电流声,去掉那个有声音的,还是一闪就灭,试了其他的几根也是这样,不管是接一根,两根,三根,都是一闪就灭,换个同型号的高压板试了也是这样。将这个屏上的高压板换到同型号上的屏上也是一亮就灭,请大家帮我判断一下,是什么问题。
难道四个灯管都坏了,高压板也坏了?谢谢。。。

网友(点评):
LZ是我没搞明白,还是你没说清楚,像你这种试法是不行的,应该用单灯的高压条分别试各灯管,要是没有就像你说的先把有声音折灯管去掉,外接个好的用原来的四口的高压条再试。

网友:
“去掉那个有声音的”,楼主怎么确定的啊,原件都好近的,单靠声音有点不靠谱吧!四灯的架构只要空置某一根都会导致保护的,所以你接一根两根三根都会一闪即灭!接4根也灭,大概就是高压板这边有问题,你可以用单灯高压板一根一根的先测试下屏上的四条灯管。

网友:
你可以用代换法啊 ~~
找个好的显示器的电源板插上VGA信号去点ACER的灯管看还灭不灭啊?
也可以用ACER的电源板去点别的好屏啊 ?两种都可以试下不过晓得是那里问题了吗??

网友:
不可能4个灯管都坏的。

网友:
同意2楼,用单灯高压板先排除灯管因素,剩下不就是高压板了吗?LZ你搞了半天,连大方向都没有确定,真是无语了。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出故障也是有可能的,因为二者关系紧密。

网友:
这个显示器就是高压得问题啊

网友:
谢谢各位指导,确实有两根灯管坏了,响声坏灯管打火的声音,高压板也确实有问题。。

网友:
灯管出问题了,打火花供电不平衡,起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