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进水维修

楼主(2011-12-20):
      dell 进水维修
当时接到这台机器 客户说是前天进水了 不开机 当时我就和客户说 拆开给他检测  客户同意了 我就拆开了 一看 真是没有心情去修了 正面主板一半都进了水了 还有主板腐蚀出了白毛了 当时我就不拆了 我说你放在这了给你检测吧 一时修不完 客户同意了 。。。。。。。。。这台机器放了一天才给他修
  我就把主板清洗干净 清洗完了之后我一看板子 腐蚀的不太严重 哈哈 有希望
  插上电源 不触发 EC的时钟 复位 都有了 再按下开关的时候 有跳变 跳变很大 后级有短路 一个一个的测电感 发现 5V电感短路了 嘿嘿 应该有希望 烧鸡吧 烧出来了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8229.png
烧出1644短路了 嘿嘿挺高兴了 找一个 换上去 开机 电流上到1.34了 还是不上电 肯定还是没有电压没有出来 2.5V  测到1,5v 也没有 打阻值 15V短路了 完了 这是给南桥供电的 完了 南桥挂了  于是 给客户打电话 报价 。。。客户同意了嘿嘿 换吧  于是 换了还是不行 2.5V 1.5V 都出来了 后续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问题还挺多 *脏话* 查吧 在测量 还有没有短路的 这次要仔细一点 都没有短路了 没有短路 应给是哪个时序的信号没有出来 仔细查查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5656.png
测到SUSPWROK 没有出来 这是给南桥的复位的 南桥没有复位后续电压肯定不会出来 也发不出来 PM_SLP_S5#S3# 的 这是个与门电路 1 2脚都是高电平的时候3脚才输出高电平 测到1脚是0.76V的时候 正常是3.3V  2脚 正常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2660.png
我测到R344的第一脚 也是0.76V 嘿嘿 找到问题了顺着找吧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3365.png
Q17D3.3V 正常 那就是控制级出了问题 查Q29的第23.3V正常 Q16G级 加点测低电平 正常 测到 Q16的第2脚无电压 才0.03V 不正常 发现R94的上拉电阻 一边有点腐蚀 测一下阻值无穷大 嘿嘿 换了它 加电 OK 电流往上飙上去了 嘿嘿 插上屏 OK

网友:
哥们,为什么不先打阻值测测有没短路,再加电。

网友:
进水的是不是要先烤一下

网友:
楼主真厉害!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 新手 受教了

网友:
什么啊,图看不到,       一般不要急着给客户报价,你这运气好,换南桥后还只是电阻开路,我们一般把问题都搞明白了才报价,不然自己就贴吧

网友:
问下Y460的BIOS芯片是不是U33?为什么我在网上下的Y460的BIOS都是4M的,这个芯片F16-100HIP却是2M的,原来还能跑67

网友:
最好是烘干下。要不很容易返修

网友:
学习了 收藏了 嘿嘿 以后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