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海信42寸液晶电视TLM42V68PK电源板坏

楼主(2011-12-20):
电视型号:TLM42V68PK  插上电源打开开关后 指示灯亮红灯 测量电源板 无24V 12V  测量有300V 电源板板号:RSAG7.820.1673/ROH VER.F   没图纸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 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来要跑线路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个电路图.

网友:
电视的电源板一般都是用的厚膜电路。没用图纸还真难。找图纸。没有图纸只能上淘宝买成品的板子对着量阻值电压。修好了卖一个。自己留一个当配件、、没用别的好办法。

网友:
大致看了下电路图,这样办吧。
先把板子拆出来,短接继电器。因为这个不短接主电路板是没电的。

因为都没有输出,初级故障可能性最大。

查几个场效应管看有无问题。如果负载没有短路,就查下300v,vcc,pfc的电压正常不。先按这个思路来吧。

不这板子上的芯片确实很少见到。我是没修过。

思路不错,讲的好。学习了
可惜了 客户催的急 直接买个升级版的给客户换了 没对比

网友:
没修过,看样子应该也不难吧,跟PC电源相差不远啊

网友:
还是没修好 继续等高手 难道修液晶电视是冷们????????????都去修电视吧 赚钱.......................

网友:
我来说两句,你给的信息由,开机红灯,有300V,无24V,12V;
1.红灯亮说明不了说明问题,个机芯电视有差异。
2.300V,多数的液晶电视都是PFC电路,如果是的300V就说明PFC没有工作,正常工作为380V,可以检查PFC的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3.380V都没有那来的24V.12V。

总结:楼主没有正确的检查思路,5VS电压有吗,开机电压有吗

多谢。明天我好好看下,5VS有的

网友:
  这是安森美的芯片,还是较好的,比较稳定。你现在只有电源板,把+5VS与STB短路或者短路继电器强制开机。测试PFC电压是否为380V,如果是300V就是PFC电路没工作,NCP1396的第5脚因欠压而强制关闭。NCP33262的标准型号是MC33262。测试下第8脚的电压,启动电压要求为13.5V.

同意你的观点,维修一定思路正确.

网友(2012-01-24):
我的海信TLM40PKV86也是用同样的板,确认完毕。
遥控关机,电源烧毁。这在维修中。。。
谢谢3楼电路图。

网友:
各位这一款电源,现在我基本在公司每月都修,楼上的图纸我不知是不是,我大体给大家说一下吧,将电源通电前,要先检查一下V831,V832,V810,有没有击穿,如果没有就可以通电测一下有没有5VS,如果有,将电源切断,将5VS与ON-OFF短接,然后通电测试C810电容是不是400V左右如果有在查n904,因为n904的工作点是PFC供给的以上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仔细看了一下此电源不是我们带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