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nf4x-m2 主板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1-12-20):
主板拿到手上发现ce76 ce50 两个电容爆了, 更换后 ,仍然不亮  ,显示FF。复位灯常亮,旁边的两个场管D412有点变色直接换成D436,可还是不行复位常亮,上负载,测试U内核电压1.5  PLL2.5  VTT0.86v总线电压再这好像不对(看过以前前辈发的帖应该是1.5V) 复位电压0.06V(应该不正常)本人新手,清各位大侠指点哈迷津,小弟在此谢过老

网友:
不是场管坏而是芯片坏。9202或是9214那种爆电容连同IC一起坏。

网友(点评):
他们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大哥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查PWM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换芯片试试。。

网友(点评):
没得图纸啊 而且全是自己摸索请指点PWM的条件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芯片有没换呢。只有8个脚也没有那么多的工作条件无非就这么几个VCC供电,boot自举升压。FB反馈,相位检测。上下管驱动。

网友(点评):
谢谢我已经修复,就是把驱动芯片换老RT9202 现在电压馊出来老1.8V1.2V3.3V。在此谢谢各位大侠 在此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