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所用CCFL灯管和照明用日光灯(荧光灯)有何区别

楼主(2011-12-20):
如题,液晶显示器所用的CCFL灯管和照明用日光灯(荧光灯)有何区别,是否只是体积的不同?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原理都是一样的,高压放电灯类型。原理基本上一样。。

网友:
原理相同,,,,

网友:
液晶显示器所用的CCFL是冷阴极管,而日光灯是热阴极管,是有灯丝的。部分所谓电子镇流器不给灯丝加热,直接当作冷阴极管用,不敢苟同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