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 屏闪烁 拖尾 有图

楼主(2011-12-20):
  最近修了个山寨20寸液晶,搞得好头疼。

整体描述:山寨显示器,分体电源设计。

现象 :
         通电能正常开启。画面颜色亮度正常。就是屏的一部分看起来闪烁。有点像CRT显示器刷新率不够的感觉。画面颜色浅白部分闪烁感强一些,深色部分闪速感微弱。

故障怀疑。电源,屏线,背光,驱动板,程序。

判断:

            外接稳压电源,故障依旧。  电源故障排除。

            清洗屏线接口,更换屏线,故障依旧。屏线故障排除

            拔掉屏线,白屏显示正常,无闪速感。背光故障排除

            加焊驱动板芯片,故障依旧,排除虚汗可能????

            刷写程序,故障依旧,还伴有拖尾。。。程序故障?????

求解决思路,驱动板程序。。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2-22 10:58):
改故障已经解决。是由信号线引起的。应该是组装屏质量不过关,抗干扰能力差造成的。。

补充内容 (2011-12-22 11:18):
23楼有这个屏的程序。。

网友(点评):
你这屏查到型号了 中华20.1的..

网友:
顺便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屏。。。

网友:
感觉是屏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都是回收的电子垃圾回来改装的显示器,一般灯管可能老化,而且这个小驱动板本生质量就不怎么样

网友(点评):
灯管电流不大啊,整个才3A 不到呢

网友:
驱动板貌似乐华的呢。。。该不会坏吧。。

网友:
自己再顶顶,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通用板能点亮吗?

另外有时候抗干扰能力差也会发闪。

网友A:
你来一张屏背面全图..我就知道是什么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来一张屏背面全图..我就知道是什么屏了...

背面除了图上得标示就没有任何标示了。明天给你个全屏。。

网友:
碰到过信号线不好也会这样闪。

网友:
这个故障一般在PCB板电路,看看升压电路文波系数。

网友B:
换整个通用板试一下呀

网友C:
师傅,我看你换了那么多,你就没换根质量好一点的VGA线试一下,特别不要用笔记本VGA接口试液晶显示器.看你的样子,象是VGA线质量不好导致的.不要跟我说你平时试别的液晶没问题,就说你的VGA线没问题,千万不要.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客气了,虽然我用的是原装线,但是线材使用也有点时间了。你这个提议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整个通用板试一下呀

板子是有,但是没有合适的程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师傅,我看你换了那么多,你就没换根质量好一点的VGA线试一下,特别不要用笔记本VGA接口试液晶显示器.看你的样 ...

我曾经修好一台三星一台长城,都出现这种现象,开机前几分钟,屏上半部分有一点闪,就象灯管接触不好或是刷新率不够那种闪.换根原装线就一点事没有.客户拿走了,也没返修.

网友:
你那个是乐华 91B 的板程序好下:“”“

网友:
你那个是乐华 91B 的板程序好下:“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换个..通用驱动板就知道了..

网友:
没碰到过耶!  期待答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来一张屏背面全图..我就知道是什么屏了...

我也查过了,那个屏不想是中华的。应为没有品牌标志啊。而且还有日文。。不知道是哪里山寨来得。

            谢谢

网友:
是的,VGA信号线的质量也很重要的,差的信号线可能会造成画面异常

网友:
其实我那根线已经很好了,是原装线。以前试过很多显示器都正常。唯独试这个显示器的时候就不对了。这下以后要多多注意这个问题了。。

网友:
换VGA线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查过了,那个屏不想是中华的。应为没有品牌标志啊。而且还有日文。。不知道是哪里山寨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