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鑫谷核动力325PQ PSON 有5V

楼主(2011-12-20):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   鑫谷核动力  325PQ  PSON 有5V, 没有5VSB. 启动不了 ,如何下手? 哪位有没有图纸 ,本人想仔细查查, 学习 一下跑线路 .
别外还有一杂牌 电源   PSON 有5V,   有5VSB,   一样启不来  求教?

不懂电路图 看看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2971-1-1.html
请加个标点,说清楚什么有、什么没有。大家明白了才好帮你呀!

网友:
修待机电路 大同小异

网友:
第一个,鑫谷,修待机;
第二个,杂牌,查输出端对地电阻,低压电容,如果正常,再查其他的。

网友A:
张老师  说句让您见笑的话了 不知道待机电路呀 原来四个整流二极管烧了两个 保险烧了 都换了 之后 不烧保险了 起不来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张老师  说句让您见笑的话了 不知道待机电路呀 原来四个整流二极管烧了两个 保险烧了 都换了 之后 不烧保 ...

不知道待机电路。。。。。。。。。 那就是说看不懂电路图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待机电路。。。。。。。。。 那就是说看不懂电路图了

本人现在在初级阶段 前的阶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现在在初级阶段 前的阶段

  先学会看电路图 不然你是修补起来这个电源的  。。。。。。。 不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学会看电路图 不然你是修补起来这个电源的  。。。。。。。 不解释了

谢过 ……………………

网友C:
你先闭关修炼,在这里爬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闭关修炼,在这里爬楼吧!

看来得要闭关修炼啦 指点一下方向和思路吧 谢过

这里有很多好帖子,静下心慢慢学吧。不难的!

网友:
PSON 有5V, 没有5VSB,既然有pson,那说明电源的待机部分应该是好的,你查一下5v vsb整流管到紫色vsb电线间的铜箔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