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M68主板 无法看电影

楼主(2011-12-20):
我装了一台机器 是双敏M68的主板 只要看电影网卡就掉线 有没的解决的办法

网友:
加独立网卡不就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刷BIOS 换网卡芯片再者就换IO或者南桥

网友:
装个USB网卡看一下

网友:
先在BIOS里禁用板载网卡,再插独立的上去看看!就能判断了!

同意。
严重同意楼上说话

网友:
这个也有人问?呵呵。

网友(点评):
一个一个来。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是很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工程浩大呀

叫你一个个试,又不是一起,一个不行再一个。

网友:
  刷个BIOS 吧   梅杰的就有这毛病  可能你的双敏也没准

网友:
不是刚买的么,嫌麻烦直接去保修就可以了
不然就花点小钱让别人解决

网友:
还真的有点奇怪,试着把网卡的模式改成10M试试。

网友:
简单搞搞。不行就返修。

网友:
P2P的电影带宽都占用了  断流啦 网络中的某个配件差 检查 网卡  路由 MODEN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   直接保修  换什么芯片

网友:
网卡芯片问题,可以插独立的试试。

网友:
网卡驱动问题,如果你是用ghost直接上的话,多为此问题,可以ghost时不加载网卡驱动,ok后用自带的光盘装一下,有些板子就这么搓

网友:
先确定是驱动是事还是硬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