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不开机无待机一点火回路问题

楼主(2011-12-20):
   联想F41A,客户拿过来说不通电,接上数字稳压电源,没待机。      这机器是仁宝代工,猜测多半都是点火回路出问题。直接给 客户报了180!   拆机,郁闷了,进水了,位置是从触摸板的左键进去的,处理一下发霉的地方,接上电源无反应。打开电路图,发现进水的地方刚好是PU1处,发现公共测试点PR9的前端有19V电压,另一端为0,测量电阻无穷大,换电阻,待机出来了,开机了,进系统了,准备装机,当再次进系统的时候,一下子掉电了,刚开始怀疑是电源接口没插好,在开机,还是刚进系统又掉电,奇怪了,   有时候还开不了机、待机是正常的,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在次打开图纸,看在不开机的时候,哪些条件没满足,  测出PR9 一端有19V电压,另一端无电压,在能开机的时候另一端应该有3。3V电压的,PR9阻值为10K,但是实际测出为无穷大,有时候能测出阻值跳变,换了10K电阻上去,电压正常了,装机测试OK,也不掉电了。

这年头电阻不少坏啊,都是削减成本惹的祸
你换了两次PR9吗?
下次发图纸发一次就OK了,等我再回公司你给我说详细点,图纸上PR9的VIN脚是电源口的还是电池哪一端的?这个我就看不懂了。
刚刚认识到仁宝电路 就看到楼主的贴子

网友:
能看懂,各位学友应该都能看懂吧,不过要独立在10分钟之内修出来 还是有一锻 距离

网友:
就是还不会发图纸,不知道在中间怎么发。我是在中间连接的啊,但是一发表出来就全部在最后面了、

网友:
  有重复的图

网友:
补充:上面的两个电阻都写成了PR9去了,很抱歉,第一个是PR18

网友:
看着有点乱,楼主这种分享的精神很难得,加油,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你换了几次PR9?

网友:
换2次pr9了吧

网友:
有点迷茫  看不懂

网友:
换2次pr9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换了一个pr9另一个是别的型号的吧

网友:
一个是PR9一个是PR18,图上也有的、

网友:
我记得第1脚不是3.3V哟,呵呵 .

网友:
看着有点乱,不过还是看明白了

网友(2012-07-18):
这样的机器,收钱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