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0 掉电

楼主(2011-12-20):
今天有一台thinkpad t60 开机玩一会就会掉电,我把机器拆开了,把风扇清理了一下,加点硅脂,还是不行。
掉电

网友: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用鲁大师 哪里温度高 干哪里

网友:
换个风扇还有可能,用鲁大师测哪里温度高就干哪里,这个办法有点不靠谱吧?
反对楼主:
3.0
yddwfh88
反对楼主:
可以考虑是不是某一块温度高引起的 还是电路

网友:
怎么个掉法,虽固定在一个地方掉还是?

网友:
楼主内个啥~~~~你都不确定一下是为什么引起的掉电.你直接就发上来了.你好意思说人家不靠谱?
新手???

网友:
如果是固定掉电、 可能是散热问题,。 掉电的问题多着呢, 你又不说怎么个掉法。 估计是新手来的。

网友:
掉电的因素太多了,找出原因先。。。。不是盲目的乱搞。。。。

网友:
慢慢试吧,掉电的机器麻烦

网友:
慢慢查查吧 温度是个线索

网友:
连散热器和风扇一起换,在试一下。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你不是菜鸟,你倒是说出个123来啊,还说我是菜鸟,

网友:
你得先查看CPU温度去到多少啊?BIOS有没有设置温度多少就保护关机了,进系统鲁大师也可以监视到多少度,要是温度正常,那就对主板展开研究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要分清问题,再去动手

网友:
把联想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掉电的故障很多种,楼主说的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