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怎么转AV ?

楼主(2011-12-20):
如题 主板上只有一个VGA 想转到电视上 电视没有VGA接口 要求画面清晰
主板

网友:
买个转接线。

网友:
是不是液晶电视,是 应该有HDMI 高清。一般显卡都用这接口

网友:
这个二极管应该是个防止开关管G极超压的稳压管。STP6NC60FP的GS最大耐压是30V,这个二极管标的27D不知道是不是指的稳压27V。

炸开关管和这个二极管应该没有关系。12楼主分析的很好。管周围的电阻离线好好量一下,反馈回路也查查,变压器初级有没有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amp;page=2#lastpost

网友:
AV的接口是非常模糊的,基本上AV的效果可能
都达不到普通模拟电视信号啊.

网友:
购一个显示器电视盒可以 只是效果一般

网友:
电视机要有s端子接入的话,建议lz卖个vga-tv的转换器,推荐型号:dt-7001,使用s端子接到电视上,画面要比av接入要清晰。

网友(2012-12-21):
想找一个不用IC就可以转接的方案

网友:
转换线或者是转换器 淘宝搜

网友:
进来进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