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逾辉350P问题求助

楼主(2011-12-20):
问题描述:
  上电后紫线电压正常,开机电压正常。短接绿黑线后风扇动一下就没反应。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故障应该从哪里入手解决。

网友(点评):
看上去这只马的身子骨很单薄啊。

网友:
一般是低压区短路保护了。
你查查5V、12V、3.3V滤波电容,或者干脆换了再说。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

网友:
后级整流短路了   保护   你测下二次侧几个整流管

网友:
查TL494的8.11脚的电压是否为1.5-1.8V。

网友:
问题有没解决,共享下什么原因

网友:
加焊开关管,整流管,不行就更换整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整流管换了还是不行,正在一步步排查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输出整流,果真是二极管坏了。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

网友:
通电情况下最新测试结果如下:

黄黑:0.5V
红黑:0V
橙黑:0V

因为是第一次修电源,所以通电的时候都是小心翼翼的,第一次测的时候也没敢好好的测试一下结果。

同意——安全第一!

网友B:
查3.3V,5V,12V的对地电阻,看是否短路。
测494的12脚电压。

网友:
开关电源弄起来有点怕被电所以一直都是hi坏了就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3.3V,5V,12V的对地电阻,看是否短路。
测494的12脚电压。

刚测了,是短路的。
板上没有494, 有339和7500

7500和494的功能、脚位定义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刚测了,是短路的。
板上没有494, 有339和7500

7500第12脚电压:4.92V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7500第12脚电压:4.92V ,应该是正常的吧。

7500的12脚在待机应该有10-12伏左右,在工作时候应该有15-39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