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冲不了电。

楼主(2011-12-20):
刚开始以为电池坏了,结果买了新的电池,买来后,发现电池用了只剩7%。 然后插上电源,发现冲不了点。电量依然害死7%。
windows右下角并没有出现电池正在充电的图标。 只能通过控制面板的电源选项发现电池还剩7% 并正在充电。。。但是一直冲不了。
求助。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的问题,找人修修吧

网友:
什么机型啊

网友A:
笔记本充电故障还是比较多的,要找修笔记本的师傅才能搞定哦。

网友B:
你是什么型号的本啊,一般来讲他都有一个控制的芯片的,查一下他的工作状态

网友:
充电芯片没有动作,查充电电路

网友C:
什么牌子啊?是不是没用原装充电器啊

网友D:
什么机型啊,显示充电怎么会充不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型啊,显示充电怎么会充不了了

宏基4920G。。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牌子啊?是不是没用原装充电器啊

宏基。。。。的。 过售后了。

网友E:
额,怎么尽是些不懂的菜鸟。。。。

网友F:
还是找人专修吧。你这电池似乎买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充电故障还是比较多的,要找修笔记本的师傅才能搞定哦。

一般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找人专修吧。你这电池似乎买亏了。

还可以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型号的本啊,一般来讲他都有一个控制的芯片的,查一下他的工作状态

宏基4920G。如何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额,怎么尽是些不懂的菜鸟。。。。

好吧。高手.谅解下

查电池接口的保险或者电阻是否击穿或烧断,用万能表蜂鸣档。 如果OK,查后续连接的电容通向什么点,如果有点儿基础,后面应该知道怎么查。 上述是充电电路,隔离保护电路也会导致不充电。

网友:
充电可不好修 三言兩语说不清 还是2楼正解

网友:
什么牌子的?充电电路看看。。。。

网友:
一般是充电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