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I3 独显 不触发

楼主(2011-12-20):
待机电流00 3VPCU 5VPCU 正常输出,无+3V +5V   查到 +3V 由U24 96PIN 输出高电平MAINON 去PQ39G极控制极 再经过一些转换后到PQ79 PQ65 分别轩换为+3V +5V  给各路供电 现在无+3V +5V  要修出+3V +5V 就要修出 MAINON 为高电平信号才得,现在MAINON 为低电平 可是本人不懂电路 现在IO 换过了,96PIN 还是没输出高电平,试过将96pin 悬空 96PIN 也无高电平输出 查IO 74PIN AVCC 有3.3 V 127PIN VSTBY有3.3V 3PIN VBAT有3.3V   VSTBY 26PIN
VSTBY 50PIN
VSTBY 92PIN
VSTBY 114JPIN
VSTBY 121PIN 各都有3.3V  因这5个引角相连。32.768K 晶振有电压差。 11PIN 为VCC  供电是+3V  由于 MAINON 未输出高电平  所以VCC 没有+3V  请高手指点 如何修出MAINON 信号  IT8502E 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输出MAINON信号 ???谢谢大家 帮帮忙吧

网友:
LZ  发了些啥色情的呀,无图无真像!

网友:
那来的色情??????

网友:
看不到涂鸦

网友A:
先刷一BIOS、 测BIOS 1脚有无波形、EC ACIN有否、 NBSWON# 是否跳变 、SIO_PWRBTN#、ICH_RSMRST#、SLP_S4#、SLP_S3#、S5_ON、SUSON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
没图,叫我怎么分析。。。。强烈要求发黄图。

网友:
发的图文一点不清楚、没人能帮到你.你对广达的时序都不了解  怎么修??

网友:
这信号开机后过好多动作才到 不开机还查不到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BIOS、 测BIOS 1脚有无波形、EC ACIN有否、 NBSWON# 是否跳变 、SIO_PWRBTN#、ICH_RSMRST#、SLP_S4#、 ...

NBSWON# 有跳变 其它没有
开机键直接进入IT8502E 96PIN  NBSWON#   图纸是在本站载 联想E40 板号板号DAOGC5MB8F 当96pin 悬空 我飞一根信号线直接给 充当MAINON 时 一上电就电流 0.25 这时1.25 V  1.8V 1.05V 都输出 这时有内存供电1.5V 只输出0.5V  没上CPU CPU 电感上没电压

网友B:
此图片来自QQ空间,未经允许不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图片来自QQ空间,未经允许不可使用

哦,那我也没办法了,图纸本网站可下载, 联想E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BIOS、 测BIOS 1脚有无波形、EC ACIN有否、 NBSWON# 是否跳变 、SIO_PWRBTN#、ICH_RSMRST#、SLP_S4#、 ...

S5_ON、SUSON 没有输出哦